msp430F1232如何产生13.56Mhz的频率

楼主(2017-12-28):
如何通过430单片机的引脚输出13.56Mhz的频率
谢谢!
主要作用是想实现MF1卡检测功能,在平常无卡时低功耗待机每秒检测2次,有卡来到时可以通过430检测到卡片到来,
然后启动射频芯片RC531或TRF7960读取卡号,实现读写卡功能。
原理如此,具体怎么实现还在测试中,哪位大侠可以提供指导不甚感激!
平时整个电路功耗要求低于100uA。

网友A:
MSP430F1232最大时钟是8MHZ,你如何让他输出比他时钟还大的频率值呢?

网友B:
建议多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C:
XTAL2上接一个13.56MHz的晶振。
主时钟选择XTAL2
即MCLK=13.56MHz
再让SMCLK=MCLK
P2.1或P1.4设置为第二功能脚。即时钟输出脚。
就可以在P2.1或P1.4脚得到13.56MHz频率

网友D:
为什么要13.56MHZ呢?好奇

网友E:
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得到13.56MHz的时钟信号,可以用其他方法实现

网友F:
可以在XT2上接13.56MHz的晶振,这个速度也不慢了

网友G:
这个不可能产生的频率。

网友H:
这个正常都是12Mhz的频率吧。

网友I:
不能产生这样的信号

网友J:
只能通过其他的震荡电路实现。

网友K:
PLL无法输出。

网友G:
使用RC震荡电路。

网友H:
看看PLL能不能实现

网友I:
楼主需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K:
推荐FPGA可以分频和倍频实现。

网友J:
430单片机的引脚输出13.56Mhz这个不可能。

网友L:
这种频率无法产生的。

网友M:
只能通过RC电路实现。

网友N:
这个无法产生频率的。

网友O:
使用13.56MHz的射频线圈。

网友P:
采用2.4GHz频率的射频卡能够较好

网友L:
13.56Mhz这是什么频率

网友M:
正常的电路无法产生这样的信号

网友N:
应该是外部振荡电路。

网友P:
RFID 读写卡工作频率范围为 10~15MHz,通常工作选用的频率为 13.56MHz。

网友O:
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

网友Q:
感应式IC卡制作标准

网友R:
Philips Mifare 1 S50,其工作频率为13.56MHZ

网友S:
使用振荡电路。

网友T:
13.56MHz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基准频率

网友U:
找个RFID模块。

网友R:
这个只能是RC电路了。

网友S:
为什么需要单片机产生这个频率?

网友Q:
单片机无法输出这个频率。

网友U:
读写RFID不一定需要频率一致。

网友T:
好像无法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