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5V继电器控制问题

楼主(2017-12-28):
由于是非电子专业的学生,自行设计比较困难,只能百度一些方案。
目前了解到有将单片机IO口设置成开漏输出接上拉电阻的,但觉得这东西不是特别保险
另一个是用三极管或MOS搭配起来的,但我用proteus仿真时输出均达不到5V。

网友A:
MCU 3.3V IO控制NPN三极管,三极管OC输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上端接5V

网友B:
IO直接驱动需要IO有足够的输出能力,即便有这个能力,最好还是用晶体管驱动更可靠,何况多数MCU的IO并没有那个驱动能力。

网友C:
最简单的晶体管驱动电路就是共射极开关电路,具体不妨去看看电子技术基础教材

网友D:
网上大多数低压控高压用的都是两个三级管或者一个三级管搭配一个MOS的做法,这样是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E:
用个达琳顿管吧

网友F:
3.3V驱动基极,继电器用5V没问题的

网友G:
用三极管或者MOS管还是比较好的,做个简单隔离。

网友H:
用3.3V转5V的模块方便,如果不考虑频率也可自己搭建三极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