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17-12-28):
  请问F28335在做控制双向DC的时候,功率大概有几百W,有时电源一通电,DSP直接就卡死了,好像是跑飞了、在做闭环控制的时候,有时也会跑飞,是共地的原因吗还是其他的,有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硬件设计  及  隔离没有做好
大功率器件的起始工作影响了MCU的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设计  及  隔离没有做好
大功率器件的起始工作影响了MCU的正常工作

谢谢老哥的回复,我会往这方面考虑的

网友B(2018-02-05):
F28335 被用在 数十 KW 的电机控制上, 也没有这么悲惨,  电路设计很重要啊.
功率大了, 隔离驱动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