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串口下载时无法连接

楼主(2017-12-28):
我用NuvoISP给N76E003下载程序,一直停在waiting for Devices connection状态,用过CH340转串口、FT2232H转串口,交换过TX、RX,尝试过3.3V和5V,复位也按过,点压都正常,但一直都无法连接,你们用串口下载是怎么搞的?
在淘宝上买的这种小板子。

网友A:
如果你连TX/RX都要交换一下,而不是根据信号脚位来连接,说明你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全是一般方法,不是根据原理来。
一般芯片的串口下载,是上电后先启动BOOT程序,一定时间内判断是否有串口指令,如果没有,则进入用户程序。
这个时间限制比较短,否则影响开机时间。
所以,这2个脚,最好是插座插头连接,一下子就连接好,不要有抖动什么的。

网友B:
你去问卖给你山寨货的人啊?楼主你多少钱买的啊?官方卖的,带最小系统,带烧录工具,还可以分开的,才60元啊。。你都不知道去买?

网友B:
去新唐的天猫旗舰店买,60元的开发板,带编程器,可以分开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D:
裸片没有bootloader...都是被STC祸害的

网友E:
建议楼主使用这款开发工具:
新塘正品、新货、功能最全最强的 Nu-Link-Pro 仿真编程器,这里有卖!
开发必备工具!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52051.html

网友F:
没用过这种。

网友G(2018-11-02):
呵呵,人家楼主是说的ISP更新方式

网友H:
首先,你得用ICP烧入引导程序,然后才可以用ISP的方式下载。
可以问问卖家有无下载有引导程序。

网友:
问卖给你的那个人啊。

网友I(2019-03-04):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问下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J:
不要买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