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NS的LM2596T-ADJ输入端和输出端击穿短路

楼主(2017-12-28):
最近在调一个2596的电源电路,发现有的芯片输入电压加到32V就击穿了,测了200个,有40个损坏了。
会不会是我的输入电容太小了?
在试2596过流保护的时候,我直接把输出端对地短路,芯片直接烧断,我的测试方法是不是有问题?
     经过了解,这颗IC的采购价格为2.5rmb,原装的可能没有这么便宜,国产的应该也没有这么不经用,怀疑是
自己设计和测试方法有问题。
     还请广大坛友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加到32V击穿,功率电感功率是否足够,PCB板布局
还有就是电容,要按规格书要求

网友B:
这个芯片是有过流保护和过热保护的 (如果是正版)
很多时候, 电感是个关键因素, 要求能够承受足够大的电流而不饱和的电感. 请注意这一点

网友C(2019-05-24):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有过流保护和过热保护的 (如果是正版)
很多时候, 电感是个关键因素, 要求能够承受足够大的电流而 ...

你好,LM2596-adj电源芯片的过热保护的现象是怎么样的,导致输出电压变小?

网友B:
能介绍一下, 你用的电感是什么型号的, 承受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