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做的一个差分比例放大电路

楼主:
请问我的这个放大电路设定的是放大50倍,输入U1=1.099V,U2=1.041V,按照Uo=50*(U1-U2)公式,可得Uo=50*(1.099-1.041)=50*0.058=2.9V,
但实际测得的电压为0.01V,这是为什么?仿真时的输出结果是为2.84V,是哪个地方出错了呢?

差分比例放大电路

差分比例放大电路

网友A(2017-12-28):
正相端接1.099V,反相端接1.041。如果反过来接,VOUT就是10来mV.另外,不用的那一路最好是处理一下。

网友B:
双电源是以地为地,单电源是1/2电源为地,俗称虚地。R3不能接地,要接10/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相端接1.099V,反相端接1.041。如果反过来接,VOUT就是10来mV.另外,不用的那一路最好是处理一下。
...

谢谢,signal3是输出端,我要测量该端的电压,另外两个是输入端,您说结果是对的吗,但为什么不是仿真的那个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电源是以地为地,单电源是1/2电源为地,俗称虚地。R3不能接地,要接10/2=5v ...

谢谢,下图是我的实际电路图,这是一个经典电路图,前两个放大器是电压跟随器,后一个起放大作用,我想给放大器单电源供电5V,您看有哪些错误,帮忙指出来,谢谢

网友C:
输入设备的地和运放电路的GND需要连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signal3是输出端,我要测量该端的电压,另外两个是输入端,您说结果是对的吗,但为什么不是仿真的 ...

signalIN1+是不是输入1.099V,signalIN1-是不是1.041V?是的话就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