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和输入电压范围的区别

楼主(2017-12-28):
如图2是运放TLC2272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图5是其输入电压范围,图1是其仿真图(信号源是300hz,Vp-p=5V,DC偏置为2.5V的正弦波;VCC=5V单电源供电,接成电压跟随器)。
我的问题是:datasheet给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0.3V~4.2V(5V单供电情况下),可是仿真的结果是,输入峰峰值为5V的正弦波,为什么输出还可以到达4.8v多呢,不是4.2V以后就“识别”不了吗?但是这个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又可以到达-0.3~5V(5V单供电情况下)。所以我猜想,运放是“识别”的了这个输入信号的。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区分共模数日电压范围和输入电压范围呢?也即什么时候看共模电压输入范围这个参数,什么时候看输入电压范围这个参数呢?
仿真图中的输出波形稍微低于VCC,稍微高于0是由于图6中输出电压范围这个参数的原因吗?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仿真图的共模输入电压是多少呢???

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仿真有时候不准的,建议用硬件测试一下

网友B:
1.仿真参数其实很少的,仿真模型参数中,共模范围好像不一定有这个值
2.共模输入范围是指运放正常反馈工作的输入范围,输入电压一般指运放不损坏的输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仿真参数其实很少的,仿真模型参数中,共模范围好像不一定有这个值
2.共模输入范围是指运放正常反馈工作 ...

明白,谢谢!但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跟随器的共模电压是多少呢(题中的图片1)???拿到一个运放(运放搭的一个具体的电路),我们是以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为准呢?还是以输入共模电压范围为准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C(2019-07-08):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但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跟随器的共模电压是多少呢(题中的图片1)???拿到一个运放(运放 ...

怎么没人接着回答啦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你信号源中设置Vp-p=5V,DC偏置为2.5V的正弦波这两个参数什么作用

网友C:
其实楼主,我不太懂你的信号发生器这样啊设计的意义,我按照你参数也仿真了一下,感觉波形不一样,我的输出波形全部在0坐标上面,我看你的有负半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但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跟随器的共模电压是多少呢(题中的图片1)???拿到一个运放(运放 ...

就是在datasheet中哈,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0.3-4V,你信号发生器中设置的2.5V的Vp-p,这样有什么意义?这样不是不满足范围了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但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跟随器的共模电压是多少呢(题中的图片1)???拿到一个运放(运放 ...

任何运放能够正常工作的输入电压是不可能超过共模电压范围的,另外一个输入电压指标是器件不会损坏的最大输入电压,至于正常工作你就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