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图2是运放TLC2272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图5是其输入电压...

楼主(2017-12-28):
如图2是运放TLC2272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图5是其输入电压范围,图1是其仿真图(信号源是300hz,Vp-p=5V,DC偏置为2.5V的正弦波;VCC=5V单电源供电,接成电压跟随器)。
我的问题是:datasheet给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0.3V~4.2V(5V单供电情况下),可是仿真的结果是,输入峰峰值为5V的正弦波,为什么输出还可以到达4.8v多呢,不是4.2V以后就“识别”不了吗?但是这个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又可以到达-0.3~5V(5V单供电情况下)。所以我猜想,运放是“识别”的了这个输入信号的。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区分共模数日电压范围和输入电压范围呢?也即什么时候看共模电压输入范围这个参数,什么时候看输入电压范围这个参数呢?
仿真图中的输出波形稍微低于VCC,稍微高于0是由于图6中输出电压范围这个参数的原因吗?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仿真图的共模输入电压是多少呢???

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共模电压4.2V以上的时候,运放的Ad,GBW等性能下降。由于你的电路是个跟随器,运放Ad下降,对输出的影响不能马上体现出来。所以直到4.8V左右,Ad下降到相对较小的值时才体现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压4.2V以上的时候,运放的Ad,GBW等性能下降。由于你的电路是个跟随器,运放Ad下降,对输出的影响不 ...

那请问这个跟随器的共模输入电压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跟随器的共模输入电压是多少呢?谢谢!

按照手册上说的对性能没有影响的共模电压范围是0-4V,其他共模电压下会引起部分性能下降,但不代表电压超过了4V或者4.2V马上管子就不输出了或者坏了。就好比是一个1A额定电流的保险管,它的1A指的是,1A以内电流管子能够正常工作肯定不会烧断,实际融断的电流往往是1.5A或者更高。

网友B:
假如超出共模电压很多,输出会有什么表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如超出共模电压很多,输出会有什么表现呢?

如我在二楼所说,开环放大倍数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手册上说的对性能没有影响的共模电压范围是0-4V,其他共模电压下会引起部分性能下降,但不代表电压超 ...

恩,明白,谢谢!但我有个问题不明白,一个特定电路的运放,其共模输入电压怎么确定呢?就比如我图片1中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是多少呢???请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明白,谢谢!但我有个问题不明白,一个特定电路的运放,其共模输入电压怎么确定呢?就比如我图片1中 ...

共模电压=(Vp+Vn)/2
Vp、Vn分别是运放的正相输入和反相输入电压
你的电路是个跟随器Vn约等于Vp,所以共模电压就是信号源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压=(Vp+Vn)/2
Vp、Vn分别是运放的正相输入和反相输入电压
你的电路是个跟随器Vn约等于Vp,所以共模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