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加射极输出的电流源IB3问题。高手来!

楼主:
为什么IB3直接可以等于图纸画圈圈的公式?求证过程是?

希望有高手解答

楼主(2017-12-28):
我是自学模电的,现在学到这里实在搞不懂,才上来求助!希望大家帮下忙

楼主:
king5555 请问有推导过程么?

楼主:
king555 秒懂了!谢谢!!

楼主:
推导过程 IB3=IB3 两边同时乘1+贝塔/1+贝塔 即可得出  IB3=(1+贝塔)IB3/1+贝塔 即IB3=IE/1+贝塔

网友A:
k5潜水下了?

网友B:
这是三极管的基本公式,跟物理学有关糸。跟半导体机理的章节就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极管的基本公式,跟物理学有关糸。跟半导体机理的章节就明白。

请问什么应用情景下会用到此电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什么应用情景下会用到此电路呢?

这是半导体电路IC的模拟部分的直流工作点偏置或差分转单端输出(差分电流转单端电流输出)都会用到。叫镜XIANG电流源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半导体电路IC的模拟部分的直流工作点偏置或差分转单端输出(差分电流转单端电流输出)都会用到。叫镜X ...

什么时候需要加入这个缓冲级的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需要加入这个缓冲级的三极管?

需要高精度电流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