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烧电阻R3 什么原因

楼主(2017-12-29):
老是烧电阻R3 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解放整流桥后面 然后 电阻和稳压管串联 并在电容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解放整流桥后面 然后 电阻和稳压管串联 并在电容上

这样电阻不会烧了,但是上电浪涌电流很大,有利有弊。
最佳的方法,就是R3电阻换成足够功率的抗浪涌的电阻,普通电阻瞬间过流会烧毁。
或者换成NTC功率电阻也可以。

网友C:
可能是封装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电阻不会烧了,但是上电浪涌电流很大,有利有弊。
最佳的方法,就是R3电阻换成足够功率的抗浪涌的电 ...

我也觉得是浪涌电流所致,因为就算全整流桥前端全部短路也就不到100mA电流,不可能烧坏后级R3,现在选用了PTC 250V/维持电流40mA,断开电流80mA的

网友A:
呵呵 阻容降压无线遥控开关都是这么干的 说浪涌大 你当前面安规电容摆设啊

网友D:
你的地线是浮地吗?如果是大地,必然烧元件。 减小C1 C2,加大R3的功率。

网友E:
烧电阻就是电阻功率不足,可以减小C1容量

网友F:
图中的地,与大地连接了,零线与地线形成供电端,R1 C1就不能限流了。

网友G:
很直接的表示出来的就是电阻过流了,换句话说就是过功率了,为什么过功率,一是电阻功率选择较小不满足要求,二是电路后级纹波太大,试着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应该很容易整改

网友H:
很明显,浪涌造成

网友I:
把R1与C1串接

网友J:
0603封装0.1W左右,这个应该不是电流过大造成的,很可能是浪涌过压造成的

网友K:
多电阻串并联。串联后安全多了。

网友L:
适当增加电阻的功率即可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浪涌电流所致,因为就算全整流桥前端全部短路也就不到100mA电流,不可能烧坏后级R3,现在选用 ...

你理解有误,插入瞬间,C1相当于短路,瞬间电流还是很大的,到底多大电流,看线路内阻,以及你插入瞬间市电的瞬时电压。你所谓的短路电流不到100mA,那是稳态电流,瞬态电流不能简单的套用稳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地线是浮地吗?如果是大地,必然烧元件。 减小C1 C2,加大R3的功率。

您说的浮地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电阻就是电阻功率不足,可以减小C1容量

减小容量  容抗变大  电阻变大 电流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中的地,与大地连接了,零线与地线形成供电端,R1 C1就不能限流了。

???

楼主:
你可真行  这是阻容降压 哥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适当增加电阻的功率即可解决。

烧坏的是1w的 换上不烧了 换上2W的也不烧了 都遇不到问题了  都是偶然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烧坏的是1w的 换上不烧了 换上2W的也不烧了 都遇不到问题了  都是偶然的

换插件线绕电阻。
要再现故障,用是示波器测交流电压波形,在90度的时候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M:
换插件线绕电阻。
要再现故障,用是示波器测交流电压波形,在90度的时候接通 ...

现在就是线绕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减小容量  容抗变大  电阻变大 电流变小?

烧电阻就是降压功率大了,可能的原因有:1.C1电容变值(一般较少);2.输入电压波动过高(如果在220V下电阻功率刚足够,那么电压稍微变高就会加大电阻压降)。减小C1容量可以使输入电压范围宽一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可真行  这是阻容降压 哥

市电经过整流后,直流的负端与交流的零线有一个电压,负端接地后,给负端短接了,电流会很大,严重时整流二极管会烧毁,由于有一个限流电阻的存在,保护了二极管。不信你去掉限流电阻,用导线连接,能使你的供电空开贡掉了。

网友N(2018-02-18):
R3的阻值、功率要协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