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可以烧录,但是Debug后吗,不能RUN

楼主(2017-12-29):
M451可以烧录,但是Debug后吗,不能RUN,板子也不跑,请问大神是板子问题还是Keil问题。

网友A:
你的板子如果是新唐自己的那一块,肯定是软件问题,如果是自己做的,就不好讲了。另外能下载程序就可以了,另外你的烧录工具固件是不是升级到最新了?

网友B:
楼主用Keil不是很熟练吧,Debug后,可以结束Debug,然后点全速运行,或者按板子复位键,或者重新上电。

网友C:
重新上电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重新上电都不运行,是吧,是没有下载进flas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