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451可以烧录,bebug之后不能点Run....

楼主(2017-12-29):
M451可以烧录,bebug之后不能点Run,请问是板子问题 还是keil问题。debug后不能Run,板子没反应,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软件 问题吧。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板子啊。

网友C:
应该是软件没有设置对吧。或者不太熟悉软件用法?

网友D:
能调试就行,全速,你退出调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