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直流电机吱吱响噪音

楼主(2017-12-29):
各位大牛,大家好,最近在工作中遇到三相直流电机咕咕响的问题,感觉像是电流通过定子线圈产生的,但是定子线圈缠绕,检查了一些,相对比较固定,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噪音,客户一直在抱怨,请各位大牛给些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三相直流电机是什么电机?

网友B:
就是,应该是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直流永磁同步电机之类的。

楼主:
直流永磁同步电机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流永磁同步电机之类的。

“直流永磁同步电机之类的”

直流永磁电机还要同步?和谁同步?
和直流同步,那就应该是不转动才对。

网友D:
是什么电机,一般铭牌上写的有,去看看,别自己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