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最低启动电压和整个PCB板能工作起来的电压关系

楼主(2017-12-29):
一般DCDC启动电压为3~5V左右,手头有个控制器,需要8V才能带起来。
不是DCDC正常工作了,控制器就可以工作了吗?

网友A:
有些会有启动电流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会有启动电流的要求

谢谢!
从哪里看启动电流?启动电流是指DCDC的还是主芯片的?
手头的控制器DCDC是3.5V~28V,输出电流3A。整个控制器电流为130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从哪里看启动电流?启动电流是指DCDC的还是主芯片的?
手头的控制器DCDC是3.5V~28V,输出电流3A。 ...

DC/DC输出是多少?是否能够达到控制器的电压(8V),其次对应输入下是否能达到你所要求的输出功率!如果可以,看看控制器和DC/DC是否有启动电流的限制,确定DC/DC输入和DC/DC输出是否达到要求。主要你给的信息比较少,我也是估计

网友B:
把控制器拆开看看内部 另外控制器供电范围多少

网友C:
注意看设备规格,不仅仅电压要符合输入要求,功率也同样,甚至可能还要关注纹波等其它参数。

楼主:
控制器12V输入,电流最大150mA,这样功率就是1.8W。
芯片是TI的TPS54331,电压范围是3.5~28V,输出电流3A。
这样没有软件限制的话,是不是满足3.5V输入,控制器就可以正常工作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