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M451无法烧录,如图,谢谢论坛大神

楼主(2017-12-29):
感谢各位大神帮我解决!

网友A:
是什么板子?官方开发板,吗?用的什么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板子?官方开发板,吗?用的什么编程器?

已经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根据官方文档,牛桥已经完美在win7上显示2个COM口,我接的是TX1,RX1,但是打印不出来。用其他的串口工具可以打印。请问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吗?如果可以,还请告诉我怎么去解决,期待回复,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板子?官方开发板,吗?用的什么编程器?

已经完全解决所有问题,谢谢您。谢谢大家!

网友:
是不是牛桥上的接口实际没有提供串口啊,我手里有个开发板,串口位置没有焊接对应芯片,应该是阉割版

网友:
1:查硬件,接口是否正确,烧录器固件是否最新;2:查看软件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好像是在win7上可以使用,win8.1又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在win7上可以使用,win8.1又不行。

win8是个**肋啊,我一直用的win10,好好的,没问题。

网友B:
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C:
win8是不好用,我以前用了一周就换WIN10了。

网友C:
去    msdn我告诉你   那个网站下载最新版安装文件。

网友:
解决了没,换系统了?

网友D:
解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