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助!!!步进电机用驱动器实现无极调速

楼主(2017-12-29):
小菜鸟最近在学习步进电机控制,因为东西都买好了无法更换电机,现在可以实现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却卡在了要求 电机无极调速的问题上(哭哭~),因为用的是厂家的驱动器,只能用产生脉冲的方法控制电机的转速,一个脉冲转1.8度,有大神知道怎么实现无级调速吗

网友A:
脉冲加延时变量,明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加延时变量,明白了么

首先谢谢您啦~您说的是改变延时函数的参数来改变发送脉冲的时间是吗?因为要精确的定时,所以我没有用delay延时函数,用的是定时器定时,道理是一样的吗?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都是带细分的,细分足够大就能实现你的目的,好好看看驱动器的说明吧。

网友C:
都能转了,接下来就是上细分调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能转了,接下来就是上细分调速了

我现在用的驱动器是整步一步是1.8°,半步是0.9°,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细分转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驱动器是整步一步是1.8°,半步是0.9°,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细分转速? ...
是成品驱动器还是芯片呀?像雷赛那种都带有细分的呀,可以看驱动表面的丝印
一般都可以有64/128细分呀
也就是一个脉冲走 1.8/64或1.8/128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成品驱动器还是芯片呀?像雷赛那种都带有细分的呀,可以看驱动表面的丝印
一般都可以有64/128细分呀
也就 ...

是成品的驱动器,没有看到相关的细分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成品驱动器还是芯片呀?像雷赛那种都带有细分的呀,可以看驱动表面的丝印
一般都可以有64/128细分呀
也就 ...

是YKA204S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