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电压为24V的开关电源在输入端需要安装安规电容吗?

楼主(2017-12-29):
(无正文)

网友A:
24V应该不需要安规电容吧,这么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应该不需要安规电容吧,这么低的电压

是的  我也觉得电压很低   不知道大家平时怎么处理的?

网友A:
电源,无非考虑:
1、EMC要求,滤除电源线的杂散,比如加LC滤波。
2、防反接,串二极管
3、短路保护,串保险丝
4、瞬间过压抑制,加TVS
5、上电瞬间电流抑制

网友B:
不用,可以加上防反二极管和保险和TVS管

网友C:
你可以参看下金升阳的DC/DC电源模块的外围电路设计,在EMI滤波的情况下会在输入和输出端加安规Y电容,无这方面的要求的话可省去,主要看你对电源的EMC要求

网友D:
没有这个强制要求。

网友E(2018-02-23):
主要是EMC方面的考虑。

网友F(2020-03-03):
引用 网友A:
电源,无非考虑:
1、EMC要求,滤除电源线的杂散,比如加LC滤波。
2、防反接,串二极管

输入电容多大的情况下需要加上电瞬间电流抑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输入电容多大的情况下需要加上电瞬间电流抑制呢

这个不好说,看额定电流和瞬间电流的大小和比例。
原则是,不引起前端电源故障保护,不引起输入电路故障,不会明显减低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