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原来紫外光老化试验箱需要这样维护!

楼主(2017-12-29):
为了使紫外光老化试验箱更好地工作,长期保持良好的状态,

请按以下项目予以维护:

1、安装后设备与相邻墙壁或其它设备之间要保留足够的维修空间;
2、安装场所的环境温度不可急剧变化;
3、设备处在非工作情况下,应保持其干燥,将运行后的水排放掉,擦干工作室及箱体;
4、设备最好放置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建议安装换气风机,保持室内通风);
5、操作员配带防护目镜及护套,因紫外线辐射对人员(特别是眼睛)有强烈的危害,所以操作人员应尽量减少接触紫外线(接触时间应<1min)
6、试验箱长时间停止不用,再次使用须仔细检查水源、电源及各部件,确定无误后再启动紫外老化箱;
7、切忌应不可安装在灰尘多的场所;
8、禁止化学品接触本设备(远离可燃物、**);
9、设备的废水排放系统必须安装到位;
10、每次试验结束之后,要将样品取出,设备内胆清理干净;
紫外光老化试验箱出现故障自己无法排除时,请找相关人员,不要私自拆装;
11、在用后,将塑料外罩罩上。(保持箱体外观整洁;避免粉尘侵入箱体)。
12、运作室内的传感装置勿遭受强力碰击

UV紫外老化试验样品和性能评定

一、用途:

UV老化试验箱适用于对各种材料试验室光源暴露方法中的荧光紫外灯方法,主要是对材料置
于室外的变化以及新材料改进配方和产品的耐久性试验等。

二、试验条件:

2.1. 试验样品固定装置于试验架上,面对荧光灯当试样未将样品架填满时,则需用黑板将样品架填满,保持试验箱内壁封闭。
2.2.  试验温度。光照时可采用50、60、70℃三种温度,优先推荐采用60℃;冷凝阶段的温度为50℃,温度的容差均匀度为±3℃。
2.3.  光照各冷凝的周期可选择4H光照、4H冷凝或8H光照、4H冷凝两种循环。在第一次光照400~450H后,每排灯管需更换一支荧光灯,其它灯管按照灯循环和替换方式来补偿灯管老化造成的损失。这样的运行模式确保每支灯管的使用寿命在1600~ 1800H。
2.4.  在更换灯管时,应擦干盛水盘和进行清洁,避免形成水垢。

三、试验样品和性能评定:

3.1.  的评定:对涂料主要是外观的评定,塑料和橡胶必要时也可以进行外观评定,检查的项目主要是光泽、颜色变化、粉化、斑点、起泡、裂纹及尺寸稳定性等。应尽量用仪器 进行定量的项目检测,如光泽、色差计。
3.2.  及其它性能的评定:一般橡胶材料进行抗拉强度、延伸率、硬度测量、塑料测量冲击强度、断裂延伸率、拉伸强度、弯曲强度,如必要可规定其它性能测试项目。
为了使紫外光老化试验箱更好地工作,长期保持良好的状态,请按以下项目予以维护:
1、安装后设备与相邻墙壁或其它设备之间要保留足够的维修空间;
2、安装场所的环境温度不可急剧变化;
3、设备处在非工作情况下,应保持其干燥,将运行后的水排放掉,擦干工作室及箱体;
4、设备最好放置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建议安装换气风机,保持室内通风);
5、切忌应不可安装在灰尘多的场所;
6、禁止化学品接触本设备(远离可燃物、**);
7、设备的废水排放系统必须安装到位;
8、每次试验结束之后,要将样品取出,设备内胆清理干净;
9、在用后,将塑料外罩罩上。(保持箱体外观整洁;避免粉尘侵入箱体)。

UV紫外老化试验样品和性能评定
1用途:

UV老化试验箱适用于对各种材料试验室光源暴露方法中的荧光紫外灯方法,主要是对材料置
于室外的变化以及新材料改进配方和产品的耐久性试验等。

2试验条件:

2.1.试验样品固定装置于试验架上,面对荧光灯当试样未将样品架填满时,则需用黑板将样品架填满,保持试验箱内壁封闭。
2.2.试验温度。光照时可采用50、60、70℃三种温度,优先推荐采用60℃;冷凝阶段的温度为50℃,温度的容差均匀度为±3℃。
2.3.光照各冷凝的周期可选择4H光照、4H冷凝或8H光照、4H冷凝两种循环。在第一次光照400~450H后,每排灯管需更换一支荧光灯,其它灯管按照灯循环和替换方式来补偿灯管老化造成的损失。这样的运行模式确保每支灯管的使用寿命在1600~ 1800H。
2.4.在更换灯管时,应擦干盛水盘和进行清洁,避免形成水垢。

3试验样品和性能评定:

3.1.外观的评定:对涂料主要是外观的评定,塑料和橡胶必要时也可以进行外观评定,检查的项目主要是光泽、颜色变化、粉化、斑点、起泡、裂纹及尺寸稳定性等。应尽量用仪器 进行定量的项目检测,如光泽、色差计。
3.2.力学及其它性能的评定:一般橡胶材料进行抗拉强度、延伸率、硬度测量、塑料测量冲击强度、断裂延伸率、拉伸强度、弯曲强度,如必要可规定其它性能测试项目。

参考资料:xiandengdengguan.com/jishu/8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