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第一次用stm32的flash

楼主(2017-12-29):
求解一下,为何我读取了某个区域的值后,后面的程序运行得不太正常。。。还有开机读取的值也不太正常。。。求问下。  型号为stm32f103rct6
   Memory Map of the image

   Image Entry point : 0x08000131

   Load Region LR_IROM1 (Base: 0x08000000, Size: 0x000013b0, Max: 0x00040000, ABSOLUTE)

    Execution Region ER_IROM1 (Base: 0x08000000, Size: 0x0000135c, Max: 0x00040000, ABSOLUTE)

上面是.map中的数据,size不应该最大也就 135c吗。,,, 我读取的值的地址是

#define FLASH_SAVE_ADDR  0X08028000  .。。。他会读到我程序中定义的一个char数组的值。。。。。怎么会这样。。怎么才能完全避开,,,,虚心求教,

楼主:
void  Read(void)           //程序参考网上的。。。启动时读取后面程序就会产生谜一样的错误,而且读到的 Admin那里会读到一个我定义的char的值,,,,
{

        //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6,(u16*)Admin,12);
                                L = *(uint8_t *)0X08028002;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4,(u16*)Operationer,500);

                //                USART1_Puts(Admin);
                                USART1_Putc(L);
                                USART1_Puts(Operationer);
}

网友A:
读lash尾部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lash尾部有问题么?

flash尾部?

网友A:
是呀,从比较大的地址读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从比较大的地址读起

水平不够,不太明白你指什么,我把地址加上去了,变成0x8030000也一样的结果,不知道为啥,,。。

网友B:
判断要访问的区域,如果全是FF,则可以访问否则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判断要访问的区域,如果全是FF,则可以访问否则避开

那个,问个问题。。。我通过读函数,读12个字节,也就是上面Admin那个,但他读到了起码二三十个字节,而且还包含了我定义的一个字符数组的部分字符。。。。。这是为何。。地址不对吗,0x08020000,不是说偶数就可以了吗

网友C:
提问的时候能不能把问题讲清楚 不知所云。

网友D:
看看STMFLASH_Read()函数的实现。
根据你传入的参数类型,可能读取的数据粒度是u16,实际读取了u16 x 12 = 24个字节,分配的缓冲突溢出了。

网友E:
很奇怪,你admin是变量还是指针?

网友F:
正是,flash尾部有一段区域不能修改其值,如果你用STM官方的串口下载程序而非第三方下载程序,自然会注意到这一细节,我以前也犯过相同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