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找不到这种接插件的名字,接插件求解!

楼主(2017-12-29):
网上找不到这种接插件的名字,接插件求解!

如下图

感谢论坛网友tyw,飘渺坏坏的及时解答,具体可按下名称查找。

Molex SPOX 系列 6路 2.5mm节距 (1排) 直 PCB 针座 22-03-5065, 焊接端接, 3A, 通孔
Molex SPOX 系列 6路 2.5mm节距 (1排) 直角 PCB 针座 22-05-7065, 焊接端接, 3A, 通孔
http://china.rs-online.com/web/p/pcb-headers/6878102P/

网友A:
量下引脚间距2.54还是3mm,或其他.

http://china.makepolo.com/product-picture/100450351228_0.html

网友B:
MOLEX的端子,
焊在PCB上的有两种:立式的 叫5267-nA(如5267-4A),,卧式的 叫5268-nA(如5268-4A);
插头 叫5264-n(如5264-4)

网友C:
这个是端子   没型号的话  要匹配的

楼主:
就是这个,太感谢你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