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voton M483 SPI0 到 I2S 通过PDMA搬数据的程序

楼主(2017-12-29):
Nuvoton M483 SPI0 到 I2S 通过PDMA搬数据的程序

网友A:
PDMA跟DMA有什么不同?

网友B:
I2S是音频接口吧

网友B:
I2S(Inter—IC Sound)总线, 又称 集成电路内置音频总线

网友C:
这样就可以直接把解码后的声音输出了。

网友D:
用单片机可以解码MP3,然后通过I2S输出吗

网友E:
学习下,这个外设用处太大了

网友F:
483这个芯片还没用过呢,价格贵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