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问题

楼主(2017-12-29):
有人遇到过屏是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A:
会不会是液晶屏的驱动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液晶屏的驱动程序有问题

原厂告诉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厂告诉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屏的原厂怎么知道你写的驱动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B:
换个屏 还是这样那就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B:
或者下载个例程进去看看显示是否正常

网友C:
十之**是程序的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D:
上电时序?

网友E:
OLED屏,先确定你的硬件连接没有问题,然后用示波器看看数据引脚有没有数据,然后你的驱动再改改,明显是花屏了。

网友F:
仅凭楼主提供的信息无法确定问题在何处,只能说软件、硬件都有可能,建议先从硬件检查开始。

网友G:
原厂给块开发板接上屏就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了。扯皮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