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89读写EEPROM问题

楼主(2017-12-29):
pic16f689读写EEPROM时,想将地址等参数写入EEPROM,断电或者重写程序时再从EEPROM读取至,或者通过串口可以配置相应地址。但是问题来了,我在用
while(1)
{
    writeEEPROM(0x03,0x02);//0x03表示地址,0x02表示写入的数据
    delay(10);
    d=readEEPROM(0x03);//读取地址0x03的数据,给d
}
运行结果:d=0x02

程序改成
while(1)
{
    writeEEPROM(0x03,0x02);//0x03表示地址,0x02表示写入的数据
}
断电再上电,
然后下载程序
while(1)
{
    d=readEEPROM(0x03);//读取地址0x03的数据,给d
}

运行,发现d=0xff。

我理解的是第一次写入,然后无论掉电还是重新下载程序,EEPROM的数据不变,在读取时应该能读回0x03对应的值0x02啊。但是结果不是这样。有谁帮我分析一下吗?因为我在C8051程序是这么个思路写的,没有什么问题。改成PIC没有调通。大侠们帮分析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指导一下

网友A:
写EEPROM,需要放到while(1)中一直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EEPROM,需要放到while(1)中一直写??????

有时会需要啊,会改变EEPROM的值啊?主要是怎么判断写没写进去

网友A:
你这种写法,EEPROM估计用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写法,EEPROM估计用不久

我只是实验一下,实际用不是这样的。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实验一下,实际用不是这样的。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呗。。。。

不考虑过这个实验有没有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过这个实验有没有可能有问题?

楼主:
知道怎么回事了,楼上说的那样,在while中写是对EEPROM不利的。不过这么写理论上是没毛病的。也没有掉电丢失,是我在下载程序时每次都擦除了代码导致把EEPROM也擦除了,所以调整配置就好了,此处调整配置位和设置下载PICKIT3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