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SP8266模块通信问题

楼主(2017-12-29):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ESP8266连接上WIFI和TCP服务器之后我向模块发送AT指令和AT+CIPSEND指令模块没有返回OK而是直接发送到TCP Server端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知道呢,帮不了你;

网友B:
检查一下硬连接,先串口配置完成,再用串口调试工具操作ESP8266串口WIFI模块,让它与OneNet建立连接、传输数据,这几步必须正确

网友C:
会不会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D:
你先检查是你的AT配置是不是进入了透传模式,用AT+CIPMODE?命令查询下,不明白多看下官方文档

网友E:
模块已经是进入透传模式了吧,所有接收到的数据就直接发到服务器了。

网友F:
有没有换个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