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xx系列对不常用引脚的处理办法

楼主(2017-12-29):
用户在正常使用时,通常会有一些用不到的引脚,如果直接把这些管脚悬空,而不做其他 处理可能使单片机功耗增大,因此建议将那些不用的引脚设置为数字输出模式,如果P0.3未 用,应外接上拉电阻,并对地下拉一个电容。

网友A:
我记得STM32对不用的引脚要求悬空就好了,这个芯片为什么要必须要求接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STM32对不用的引脚要求悬空就好了,这个芯片为什么要必须要求接地呢? ...

为了尽量的降低功耗,内核不一样,对功耗的处理也是不同的。

网友C:
做为输出,输出为低

网友D:
做为输出,最好是低电平输出

网友E:
外接上拉电阻和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02-27):
引用 网友C:
做为输出,输出为低

下拉电容的话,应该是初始化的时候为低,后面就默认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STM32对不用的引脚要求悬空就好了,这个芯片为什么要必须要求接地呢? ...

应该是和芯片内部的电路有关了,估计chipon配置为上拉的时候,输出功耗很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接上拉电阻和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刚看了几遍手册,才发现一个问题,P0.3只能作为输入IO,所以要这样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