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V111系列P0口的介绍

楼主(2017-12-29):
在线编程时P0 口的MODE、SPCLK、SPDAT 作为编程脚使用。P0.3 只能作为输入口 且没有上拉功能,其它端口均可作为普通I/O 口且带有上拉功能,P0 口所有引脚都有电平 变化中断功能。KF8V111 的P0 口各引脚功能表如下所示。

网友A:
没有像51一样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中断,只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中断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像51一样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中断,只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中断吗?

只有电平变化中断的,没有高低电平中断。

网友C:
沿中断和电平中断各有千秋

楼主(2018-02-27):
P0.3 只能作为输入口 且没有上拉功能,现在才看的这句话,怪不得p0.3不用的IO口需要加上拉电阻呢,原来是只能作为输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