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5的采样问题

楼主(2017-12-29):
在写ADS1115的程序的时候用硬件仿真发现在有电压的时候是正常的,但如果输入电压基本上为0的时候,仿真出来的值就为65535或65534,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很可能是程序出错了,程序亮一下,大家查一下

网友B:
“仿真”用的东西不正确呗。但不知道用什么来“仿”这个ADC。

网友C:
65535=0xffff,-1,很正确的值

网友D:
也许是这个原因吧、 你给个0.伏 试试 接空了 会有问题吧、 你接地看看

网友E:
ads1115最高位为符号位,电压为0是对应编码为0.电压为FS/2^15时对应编码为0001h,电压为-FS/2^15时编码为FFFFh,你出现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电压为0是不是很准确,偶尔会有低于0伏的噪声,所以芯片当成负电压进行处理了

网友F:
负电压阶段是电压绝对值越小编码越大,知道-FS时,对应编码为全0,只有符号位为1,即8000h。

网友G:
问下ADS1115才杨电压和数字量之间的转换关系是什么。。。

网友H:
2's complement的表示方式
所以應該是正常的沒錯

网友I:
这芯片输入管脚接地采集到数据就不正确

网友J:
程序设计中要考虑数据溢出问题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