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D灯驱动电路

楼主(2017-12-29):
(无正文)

网友A:
电池供电驱动LED电路,倒是很多种方法
比较疑惑,什么样的LED的Vf=1.4V~1.8V?

网友B:
一般的LED灯,小功率led红、黄、橙、黄绿的vf是1.8-2.4V,纯绿、蓝、白的vf是3.0-3.6V
并且这些小功率的也不会If额定值为700mA

网友C:
1W的LED灯珠是350mA,3W的是700mA
而这些灯珠是属于大功率LED范畴

网友D:
建议楼主要把自己用LED灯珠的规格书先看一下,然后再考虑驱动电路事情

网友E:
驱动电路的供电方式一般是恒流有利于LED的正常发光和寿命影响,根据使用和亮度流明情况,采用几串几并方式才考虑多大的限流电阻

网友F:
怀疑楼主所说红外LED正向电压1.4V~1.8V。
不过,“用DCDC输出3.3V加限流电阻,接到LED灯,然后接三极管驱动”肯定效率比较低。实际上,DC/DC自身就可以恒流输出,不必再加限流电阻。这样就避免了限流电阻的功耗,效率较高。

网友G:
用两支三极管搭建的恒流源,是线性工作的,其效率要比DC/DC低。

网友H:
红外LED是这样的参数
一般常规LED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