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为什么Navota还能用STlink下载,如何做到的?

楼主(2017-12-29):
为什么Navota还能用STlink下载,如何做到的?是不是stlink也是类似jlink那样针对所有芯片都能用的呢?

网友A:
估计内核差不多(用兼容这个词比较好)

网友B:
应该都是遵循一个统一的下载协议或者标准了,按照这个下载协议来就可以了。

网友C:
复制ST的东西,国内大多都是仿ST的

网友D:
调试接口相同就可以,调试协议现在好像基本上都公开了

楼主(2018-02-27):
引用 网友B:
应该都是遵循一个统一的下载协议或者标准了,按照这个下载协议来就可以了。 ...

是的,STlink的协议应该也是开放的,谁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