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读一个字节程序

楼主(2017-12-29):
I2c, FOR, TE, sd, AD
u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上升沿时,IIC设备将数据放在sda线上,并在高电平期间数据已经稳定,可以接收啦
        delay();
        k=(k<<1)|sda;
        scl=0;//拉低SCL,使发送端可以把数据放在SDA上
        delay();
    }
    return k;
}

read_byte()这个函数 for循环前面那句sda=1有必要加吗?不是读数据吗,为什么还把sda设为1?

网友A:
你操作的是什么器件?要看器件的时序要求的

网友B:
51就是这样的,相当于设置为输入端口

网友C:
http://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8878211

网友D:
read_byte()这个函数 for循环前面那句sda=1有必要加吗?
答案是:有必要。
sda是数据总线,主机讲sda拉为高电平,即释放总线,因为高电平表示总线空闲。
这样,从机才能往sda上发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