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107+lwip 出现内存分配失败

楼主(2017-12-29):
stm32f107+lwip +rtx 做客户端测试1-2天出现   pbuf_alloc()函数返回为null,内存分配失败,通讯中断,有没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朋友,求指导?

网友A:
可能是内存泄漏了 看看是不是只有alloc没有free

网友B:
LWIP的pbuf_alloc() 函数在分配pbuf_pool的时候,pbuf链中的ref都被设为1,而没有根据引用次数进行修改导致,而其它的函数如pbuf_chain()、pbuf_free()等又是要用到ref,导致LWIP无反应

网友C(2019-07-29):
楼主,你好 ,做lwip也遇到了你这样类似的问题,接收函数里申请内存pbuf_alloc  返回NULL,会导致装置重启,你那是怎么解决的?可以探讨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