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L151K4用RTC的自动唤醒,无法控制唤醒时间

楼主(2017-12-29):
发现用RTC_SetWakeUpCounter()函数,改变函数参数的时候,唤醒时间不变,或产生错乱。代码如下:(600秒唤醒,即10分钟唤醒一次,程序运行时10秒钟左右就唤醒了,将600改为60,程序唤醒时间依然是10秒钟左右)不知道问题出在哪,紧急求助!!
void RTC_Config(void){
        RTC_DeIni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CLK_LSICmd(ENABLE);//LSI Enable
        while(CLK_GetFlagStatus(CLK_FLAG_LSIRDY)==RESET);//wait till LSI is ready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I,CLK_RTCCLKDiv_1);//RTC Clock Source Selection

        RTC_InitStr.RTC_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RTC_InitStr.RTC_AsynchPrediv = 37;
        RTC_InitStr.RTC_SynchPrediv = 999;
        RTC_Init(&RTC_InitStr);

        RTC_WakeUpCmd(DISABLE);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RTC_SetWakeUpCounter(600);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WUT);

        enableInterrupts();
}
int main( void )

{
RTC_Config ();
while (1)
    {

      RTC_WakeUpCmd(ENABLE);
      asm("halt");
    }
}

中断函数:
INTERRUPT_HANDLER(RTC_CSSLSE_IRQHandler,4)
{
  RTC_WakeUpCmd(DISABLE);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WUT);
}

网友A:
你的RTC_SetWakeUpCounter(600)函数中的计数值设置的不对吧,看看官方例程上的计算方法
计数值=定时时间/时钟周期 -1;

网友B:
配置的有点问题,参考下ST给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