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检波电路和整流电路

楼主(2017-12-29):
检波电路和整流电路应该不一样吧,怎么我在网上搜的精密检波电路点进去全是讲的,半波整流电路或者全波整流电路,好奇怪

网友A:
一般把电流较大的需要提供一定功率的频率较低的称为整流,只需要提供很小功率的频率较高的称为检波。考虑的重点不同而已,二者其实是一回事。

网友B:
这个在设计的时候要多考虑电流的变化的

网友C:
整流电路的设计还是特有设计难度的,,纯模拟电子的呢

网友C:
设计好不容易,单考虑能实现的虽说简单,但是细节方面的还是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