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哪一种串口芯片 可以支持921600的

楼主(2017-12-29):
问一下大家。哪一种串口芯片 可以支持921600的

网友A:
我试过ch340

网友B:
如果是 local bus扩展方案,你可以用EXAR的M890或者M850并行总线UART,Arm自带的UART一般都能支持921600;
但是实际能否不丢包,不无码,还是和你的设计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