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I2S与pcm的区别

楼主(2017-12-29):
I2S与pcm的区别
I2S仅仅是PCM的一个分支,接口定义都是一样的, I2S的采样频率一般为44.1KHZ和48KHZ做,PCM采样频率一般为8K,16K。有四组信号: 位时钟信号,同步信号,数据输入,数据输出.

I2S总线标准I2S(Inter-IC Sound Bus)是飞利浦公司为数字音频设备之间的音频数据传输而制定的一种总线标准。在飞利浦公司的I2S标准中,既规定了硬件接口规范,也规定了数字音频数据的格式。I2S有3个主要信号:
  • 串行时钟 SCLK,也叫做位时钟BCLK,即对应数字音频的每一位数据,SCLK的频率=2×采样频率×采样位数 ,呵呵,现在问题来了,有人会问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I2S一般是传输立体声,有两个声道channel,采样频率指得是采样数率,多久去采集一个点,每个点是几个bit组成。
  • 帧时钟LRCK,用于切换左右声道的数据,LRCK为“0”表示正在传输的是左声道的数据,为“1”表示正在传输的是右声道的数据。LRCLK == FS,就是采样频率
  • 串行数据SDATA,就是用二进制补码表示的音频数据,有时为了使系统间能够更好的同步,还需要另外传输一个信号MCLK,称为主时钟,也叫系统时钟(System Clock),是采样频率的256或384倍
I2S协议时序I2S格式的信号无论有多少位数据,,数据的最高位总是出现在LRCK变化(也就是一帧开始)后的第2个BCLK脉冲处。这就使得接收端与发送端的有效位数可以不同。如果接收端能处理的有效位数少于发送端,可以放弃数据帧中多余的低位数据;如果接收端能处理的有效位数多于发送端,可以自行补足剩余的位。这种同步机制使得数字音频设备的互连更加方便,而且不会造成数据错。

从时序图可以看出,I2S左右声道分别为高低电平,PCM只有一个起始信号,左声道数据紧跟右声道.

楼主:
PCM协议PCM(PCM-clock、PCM-sync、PCM-in、PCM-out)脉冲编码调制,模拟语音信号经过采样量化以及一定数据排列就是PCM了。理论上可以传输单声道,双声道立体声和多声道。是数字音频的raw data.

从时序图可以看出,I2S左右声道分别为高低电平,PCM只有一个起始信号,左声道数据紧跟右声道.

网友A:
看了这个采样率对比,I2S更胜一筹啊。

网友A:
不过这个I2S是怎么才能通过扬声器发声呢?这个信号处理怎么转变成模拟声音

网友B:
学单片机只接触过I2S,这个单片机高级的,都具备。

网友C:
通过两种不同的对比,以及协议结构,看懂了。

网友C:
这还需要解码电路才能输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