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级放大各级放大倍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7-12-30):
最近在做一个将十几mv10Hz到10M电压放大到1v的多级放大电路,运放用的OPA656+VCA810+opa820输出信号噪声很大,看到很多资料说各级放大倍数要细心安排,但是都没看到具体依据什么来设计各级放大倍数,希望有老师能指导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A:
噪声很大,是有多大呢?把电路图和输入输出信号波形图贴出来看一下。楼主是三级放大么?

网友B:
用锁相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很大,是有多大呢?把电路图和输入输出信号波形图贴出来看一下。楼主是三级放大么? ...

是的,三级放大。放大器输入阻抗要求1M所以用opa656跟随器来做阻抗变换,中间级用vca810来调节放大倍(因为不太大小的输入要求输出不小于1v,所以放大倍数得可调),数末级用的opa820八倍放大。谢谢老师指导,但是现在我人在外面,过两天再把电路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锁相放大器

锁相放大不是只能测信号大小吗,我们要求信号不能失真

网友C:
单级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不宜太高,尤其是输入幅值很低、增益又高的放大器,一般控制在百倍以内,最好控制在十倍左右,尤其是前级的增益不要过高。

网友D:
降低噪声可以从:降低噪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优化:1、信号源传输路径:短、屏蔽
2、低噪放大器
3、不要用大电阻
4、限制带宽
5、用线性电源(一般ldo 高频psrr较低)
6、布局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