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enWin 的基础知识

楼主(2017-12-30):
1.emWin 简介
简而言之,emWin(是 embed win 的缩写)是 Segger 公司针对嵌入式平台开发的图形软件库,通过调用 emWin 提供的函数接口,开发嵌入式图形界面应用变得简单而快捷。而图形软件库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一些与图形界面相关的函数,它提供接口给用户调用。例如,在没有使用图形软件库时,要控制 LCD 显示一个圆,需要用户自行根据 LCD驱动编写画圆的函数,而使用图形界面软件库的话,这个画圆函数已经由该软件库提供给用户,用户只需要调用这个函数,设置圆的半径、圆心、颜色就可以画出自己想要的圆,不需要再考虑画圆的算法了。

楼主:
2.emWin 与 ucGUI、STemWin 的区别及联系
当前新版本的 emWin 及 uC/GUI只对用户提供了库文件,是不开源的。另外,Segger 公司还向 ST 公司出售了 emWin 的版权,从而 ST 公司也得到了定制版的 emWin,然后改了名字叫 STemWin。当用户在 STM32 芯片上使用 emWin 软件库时,是不需要向 emWin或 ST 公司付费的。
总而言之,uC/GUI 和 STemWin 都是 Segger 公司的 emWin 产品,而且它们的版本编号是统一的,如 uC/GUI 目前最新版本命名为 uC-GUI V5.24STemWin 最新版本命名为STemWin Library V5.24,emWin 最新版本则为 emWin V5.24,所以,要比较这三个软件库功能上的区别,只需要看它们的版本号就可以了。虽然功能上没有区别,但因为版权付费问题,在实际使用时就需要根据自己的平台来选择。由于我们使用的是 STM32 开发平台,自然我们选择的是 STemWin。因为如果我们选择的是 emWin 或 uC/GUI 使用到 STM32 产品上,同样是需要向 Segger 或 Micrium 公司购买版权的,而使用 STemWin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 STemWin 里有一个检测机制确定代码所运行的平台,若是 STM32 芯片,则运行正常,若非 STM32 芯片,就不能正常使用了。无特殊说明,不再区分 emWin 和 STemWin。

楼主:
3 emWin 的应用场合
    01.emWin 并不只是提供了画圆之类的基本绘图函数库,它的主要功能如下:
  02. 绘制 2-D图形:绘制圆、椭圆、多边形、弧线、线图和饼形图等;
  03.显示位图文件:显示 BMP、JPEG、GIF及 PNG格式的图片文件;
  04.显示文字:支持显示多国语言的文字,如中英文;
  05.处理用户输入:如键盘、鼠标及触摸屏的人机交互输入处理;
  06.提供各种窗口对象:这些窗口对象也被称为图形控件,最常见的如菜单控件、窗口控件、按键控件、复选框及框架窗口控件等,有了这些控件,就非容      易地制作出类似 windows 系统的控制界面了。

楼主:
emWin 的这些功能,就是为了解决人机交互应用的设计难题。而它对 ROM 和 RAM的消耗相对来说并不高。据官方统计,它们提供的一个基本例程(移植了 emWin 函数库,显示“HelloWorld”),消耗 ROM 60KB,RAM 7KB,这在当前大多数嵌入式平台都是可以接受的。又因为 emWin 可以在多任务系统及裸机的平台上运行,尤其适合嵌入式乱七八糟的开发要求,自然使得 emWin 在嵌入式人机交互场合中大放异彩。一些使用 emWin 制作出来的效果,如图。

楼主:
emWin 的获取
可以在 ST的官网获取,在本教程中我们使用的 STemWin 为 5.22 版本。
STemWin 下载链接: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web/catalog/tools/FM147/CL1794/SC961/SS1743/PF
259225?s_searchtype=partnumber#

楼主:
emWin 文件简介
解压下载得的 STemWin 文件后,进入到这个目录:stemwin\STemWin_Library_V1.1.1\Libraries\STemWinLibrary522 见图

楼主:
1.Config 文件夹:其中的 GUIConf.c 文件用于配置 emWin 的存储空间分配,GUIConf.h 文 件 用 于 裁 剪 emWin 的 功 能 。
LCDConf_FlexColor_Template.c、LCDConf_Lin_Template.c 是 emWin 应用在不同液晶时使用的不同驱动模板;

楼主:
2.Documentation 文件夹:它包含了《STemWin5.pdf》文件,是关于 emWin 库的用户手册,由于 emWin 库不是开源代码,所以在使用 emWin 的函数接口时,唯一可以参考的说明就是这个手册;

楼主:
3.inc 文件夹:它包含了全部的 emWin 库核心的头文件,各种关于库函数的声明、定义都在这些文件里面。

楼主:
4.Lib 文件夹:它包含了 emWin 的代码库文件,针对 Cortex-M0、M3 和 M4 这些不同 CPU 内核以及在 GCC、MDK 和 IAR 这些不同编译环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emWin 库,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平台选择合适的库文件;

楼主:
5.OS 文件夹:它包含了 GUI_X.c 及 GUI_X_FreeRTOS.c 文件,分别是对应裸机平台的 GUI 延时,和多任务系统平台的关于进程调度之类的一些 emWin 所需要的
底层接口。

楼主:
6.Software 文件夹:它包含了 BmpCvt.exe、GUIBuilder.exe 和 FontCvt_V522.exe 这三个软件工具。BmpCvt.exe 用于把图片数据转换成 C 文件,GUIBuilder.exe 是一个使用图形界面方式开发 emWin 应用的工具,而FontCvt_V522.exe则用于字体文件转换;

楼主:
7.Release_Notes.html 文件:是关于 emWin 库不同发行版本的简要更新说明文档。

楼主:
该架构看起来并不复杂,从最底层看起, 首先是硬件层,硬件层就是指最基本的板级支持软件包(BSP),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底层驱动,它提供了对硬件平台资源最直接的访问;emWin 软件库承上启下,它运行在硬件层之上,与硬件层之间仅靠液晶驱动连接起来,而向应用层则提供了各种便于用户制作 GUI应用的接口。

楼主:
在没有使用 emWin 的软件架构中,很可能就是由硬件层直接过渡到应用层,甚至根本没有分层的概念,这样的应用程序将十分依赖于某个特定的硬件平台,不容易迁移到其它设备之中。从这个架构图可以看出,只需要编写好液晶驱动这个粘合 emWin 库和硬件BSP 层的中间件,就可以正常使用 emWin 了,迁移应用到不同的平台也简单得多。

楼主:
emWin 在 在 windows  上的仿真为了方便用户学习 emWin,Segger 官方设计了一个个相互独立的 emWin 应用小例子,一步步引导用户由浅入深熟悉各种 emWin 函数接口。当用户熟悉了 emWin 之后,还可以
参考它提供的综合例程,从而开发出炫丽的应用,也提高了开发速度。更重要的是这些程序都可以直接在 windows系统上仿真运行,初学者不需要在毫不熟悉 emWin的情况下,为
移植它到嵌入式环境而烦恼。而且在验证开发的时候直接在 windows 上仿真,可以大大减少下载程序到嵌入式平台的次数,从而提高开发效率。得知此等好消息,是不是觉得学习
更有信心了?赶紧来尝试一下。

楼主:
搭建 emWin 的 windows仿真环境
仿真版本的 emWin 文件介绍
emWin 的 windows 仿真版本是免费的,大家可以直接在 Segger官网下载,下载链接:http://www.segger.com/downloads.html?pid=26 。下载得到压缩包的文件名为: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2.zip,它是 emWin 的 5.22版本,以这个版本为例子。
emWin 仿真版本的工程在 windows 上是使用 visual c++作为编译器的,而现在visual c++编译器一般都集成到 visual studio 开发环境中了,使用 VS2013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3)作为开发环境进行。

楼主:
使用 VS2013 仿真 emWin   VS2013仿真 emWin 的步骤。
1.解压文件。解压 emWin 仿真版本压缩包,注意解压后的文件路径不要出现中文,否则在编译时会出错的;
2)  打开仿真工程。安装了 VS2013 集成环境后,打开 emWin 仿真版本的目录,找到“SimulationTrial.sln”文件,双击打开,打开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 VC++版本问题的,直接选择“是”即可,如图

楼主:
开始编译工程。可以直接按快捷键“F5”,或者点击编译器中的调试按钮,编译并运行工程,编译器会弹出一个提示框,我们在该对话框打上勾,并选择“是”,让它以
后都不用再提示我们选择生成新项目。接下来就开始了编译过程,正常的话都会编译通过,然后弹出一个 emWin 仿真运行的界面,如图。

楼主:
浏览官方演示例程。按照我们以上的步骤,默认编译的是 emWin 官方的演示例程,它向我们展示了使用 emWin 库制作出来的 GUI 效果,跟嵌入式平台相比,受液晶屏及CPU 运行速度的影响,一般其效果会好一些,读者可亲自品味一下,部分仿真效果图

网友A:
想做一个美一点的界面不知道难度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一个美一点的界面不知道难度大不大?

好好学习,难度不大

楼主:
要在 LCD 上显示文本,只需调用例程 GUI_DispString() 并以要显示的文本作为参数即可。例如:
GUI_DispString("Hello world!");
上述代码将在当前文本位置显示文本 “Hello world”。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有很多例程可以
使用不同字体或在特定位置显示文本。此外,它不仅可以写字符串,还可以写十进制、十六进制以及
二进制数值进行显示。尽管图形显示通常以字节为向导,文本可以定位在屏幕的任何像素上,而不仅
仅按字节定位。

楼主:
将文本置于所选位置
这可以通过例程 GUI_GotoXY() 实现,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GUI_GotoXY(10,10);// Set text position (in pixels)
GUI_DispString("Hello world!");// Show text

楼主:
GUI_DispChar()
描述在当前窗口的当前文本位置处,使用当前字体显示单个字符。
原型
void GUI_DispChar(U16 c);
其他信息这是显示单个字符的基本例程。所有其他显示例程 (GUI_DispCharAt()、 GUI_DispString()等)都要调用这个例程来输出单个字符。字符是否可用取决于所选择的字体。如果当前字体中该字符不可用,则不会有任何显示。
示例在屏幕上显示一个大写 “A” :
GUI_DispChar('A');

楼主:
GUI_DispCharAt()
描述在当前窗口的指定位置处,使用当前字体显示单个字符。
原型
void GUI_DispCharAt(U16 c, I16P x, I16P y);
附加信息
所显示字符的左上角在指定的 (X,Y) 位置。
使用例程 GUI_DispChar() 写字符。
如果当前字体中该字符不可用,则不会有任何显示。
示例
在屏幕左上角显示一个大写 “A”:
GUI_DispCharAt('A',0,0);

楼主:
GUI_DispChars()
描述
在当前窗口的当前文本位置处,使用当前字体按指定次数显示字符。
原型
void GUI_DispChars(U16 c, int Cnt);
其他信息
使用例程 GUI_DispChar() 写字符。
如果当前字体中该字符不可用,则不会有任何显示。
示例
在屏幕上显示 “******************************”:
GUI_DispChars('*', 30);

楼主:
GUI_DispString()
描述
在当前窗口的当前文本位置处,使用当前字体显示作为参数的字符串。
原型
void GUI_DispString(const char GUI_FAR * s);
其他信息
字符串可以包括控制字符 “\n”。该控制字符把当前文本位置移至下一行的开始。
示例
在屏幕上显示 “Hello world”并在下一行显示 “Next line”:
GUI_DispString("Hello world"); //Disp text
GUI_DispString("\nNext line"); //Disp text

楼主:
GUI_DispStringAt()
描述
在当前窗口的指定位置处,使用当前字体显示作为参数的字符串。
原型
void GUI_DispStringAt(const char GUI_FAR * s, int x, int y);
示例
在屏幕位置 (50,20) 处显示 “Position 50,20”:
GUI_DispStringAt("Position 50,20", 50, 20); // Disp text

楼主:
GUI_DispStringHCenterAt()
描述
在当前窗口的指定位置处,使用当前字体水平居中显示作为参数的字符串。
原型
void GUI_DispStringHCenterAt(const char GUI_FAR * s, int x, int y);
参数:
s 显示的字符串。
x 要写入的客户端窗口 X 位置 (单位:像素)。
y 要写入的客户端窗口 Y 位置 (单位:像素)。

楼主:
GUI_DispStringInRect()
描述
在当前窗口指定的矩形区域内的指定位置处,使用当前字体显示作为参数的字符串。
原型
void GUI_DispStringInRect(const char GUI_FAR * s,GUI_RECT * pRect,int Align);
s 显示的字符串。
pRect 要写入的客户端窗口矩形区域 (单位:像素)。
Align
对齐标记,可以通过 “ OR ”操作进行组合。垂直对齐和水平对齐标记应该组合使用。可用的标记有:
垂直对齐: GUI_TA_TOP 、 GUI_TA_BOTTOM 、 GUI_TA_VCENTER 。
水平对齐: GUI_TA_LEFT 、 GUI_TA_RIGHT 、 GUI_TA_HCENTER
示例
在当前窗口的水平和垂直居中位置显示字 “Text”:
GUI_RECT rClient;
GUI_GetClientRect(&rClient);
GUI_DispStringInRect("Text", &rClient,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楼主:
GUI_DispStringInRectEx()
描述
在当前窗口指定的矩形区域内的指定位置处,使用当前字体显示作为参数的字符串,并可旋转(可选)。
原型
void GUI_DispStringInRectEx(const char * s,GUI_RECT * pRect,int TextAlign,int MaxLen,const GUI_ROTATION * pLCD_Api);
参数:
s 显示的字符串。
pRect 要写入的客户端窗口矩形区域 (单位:像素)。
TextAlign对齐标记,可以通过 “ OR ”操作进行组合。垂直对齐和水平对齐标记应该组合使用。可用的标记有:垂直对齐:
GUI_TA_TOP 、 GUI_TA_BOTTOM 、 GUI_TA_VCENTER 。
水平对齐: GUI_TA_LEFT 、 GUI_TA_RIGHT 、 GUI_TA_HCENTER 。
  MaxLen 显示的最大字符数。
pLCD_Api
GUI_ROTATE_0 不旋转文本。从左到右显示。
GUI_ROTATE_180 180 度旋转文本。
GUI_ROTATE_CCW 逆时针旋转文本。
GUI_ROTATE_CW 顺时针旋转文本。

楼主:
在指定的矩形区域内水平和垂直居中处显示字 “Text”:
GUI_RECT Rect = {10, 10, 40, 80};
char acText[] = "Rotated\ntext";
GUI_SetTextMode(GUI_TM_XOR);
GUI_FillRectEx(&Rect);
GUI_DispStringInRectEx(acText,
&Rect,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strlen(acText),
GUI_ROTATE_CCW);

楼主:
GUI_DispStringInRectWrap()
描述
在当前窗口指定的矩形区域内的指定位置处,使用当前字体显示字符串,并可自动换行 (可选)。
原型
void GUI_DispStringInRectWrap(const char GUI_UNI_PTR * s,
GUI_RECT * pRect,
int TextAlign,
GUI_WRAPMODE WrapMode);
示例
在指定的矩形区域内水平和垂直居中处显示字 “Text”,并进行字换行:
int i;
char acText[] = "This example demonstrates text wrapping";
GUI_RECT Rect = {10, 10, 59, 59};
GUI_WRAPMODE aWm[] = {GUI_WRAPMODE_NONE,
GUI_WRAPMODE_CHAR,
GUI_WRAPMODE_WORD};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for (i = 0; i < 3; i++) {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RectEx(&Rect);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InRectWrap(acText, &Rect, GUI_TA_LEFT, aWm[i]);
Rect.x0 += 60;
Rect.x1 += 60;
}

楼主:
GUI_DispStringLen()
描述
在当前窗口的当前文本位置处,使用当前字体按指定字符数显示作为参数的字符串。
原型
void GUI_DispStringLen(const char GUI_FAR * s, int Len);
参数:
s 显示的字符串。应该以 “ \0 ”作为 8 位字符数组的结束标记。允许用 NULL 作为参数。
Len 显示的字符数。

楼主:
GUI_WrapGetNumLines()
描述
返回设置自动换行模式的指定文本的行数。
原型
int GUI_WrapGetNumLines(const char GUI_UNI_PTR * pText,
int xSize,
GUI_WRAPMODE WrapMode);
pText 显示的字符串。应该以 “ \0 ”作为 8 位字符数组的结束标记。允许用 NULL 作为参数。
xSize X-size 用以绘制文本。
WrapMode (参见下表)
GUI_WRAPMODE_NONE 不执行自动换行。
GUI_WRAPMODE_WORD 根据字对文本进行自动换行。
GUI_WRAPMODE_CHAR 根据字符对文本进行自动换行。

楼主:
显示正常、反转、透明、异或以及透明反转文本: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GUI_SetPenSize(10);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rawLine(80, 10, 240, 90);
GUI_DrawLine(80, 90, 240, 10);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TextMode(GUI_TM_NORMAL);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NORMAL" , 160, 10);
GUI_SetTextMode(GUI_TM_REV);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REV" , 160, 26);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TRANS" , 160, 42);
GUI_SetTextMode(GUI_TM_XOR);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XOR" , 160, 58);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 GUI_TM_REV);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TRANS | GUI_TM_REV", 160, 74);

楼主:
GUI_SetTextMode()
描述
按照指定的参数设置文本模式。
原型
int GUI_SetTextMode(int TextMode);
TextMode 设置的文本模式,可以是 TEXTMODE 标记的任意组合。
数 参数 TextMode  的允许值 (可以通过 “OR ”操作进行组合)
GUI_TEXTMODE_NORMAL 设置为显示正常文本。这是默认设置,该数值等同于 0 。
GUI_TEXTMODE_REV 设置为显示反转文本。
GUI_TEXTMODE_TRANS 设置为显示透明文本。
GUI_TEXTMODE_XOR 设置为反相显示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