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通信串口问题

楼主(2017-12-30):
SH88F516,485通信,用一根IO控制方向。
代码选项设置为准双向IO时程序正常;设置为输入模式时串口不工作。
串口初始化时已经将TXD1、RXD1设置为准双向模式,控制方向的IO也设置为准双向模式,而且用万用表看到控制方向的IO可以拉高拉低,问题在哪呢?

网友A:
LZ在選項裡面設置的芯片默認配置狀態,但是你在485通訊時,你需要對你用到的IO和uart端口進行初始化配置。

网友A:
不知道LZ代碼有對相應IO和uart正確配置沒有?

网友B:
SH88F516的IO口复用功能通过优先级自动管理,UART优先级比GPIO高,此时应该不用管GPIO寄存器。

网友C:
F516上没用过串口,我在SH79F6431(同样51核,IO配置选项稍有不同)用过UART,在IO初始化里头将收发线分别设为入出,然后其它没有特别设置,正常工作。

网友B:
可能问题还不在IO口配置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IO在初始化串口时已经配置了,我再看看其他的地方。

楼主:
嗯,结贴了

网友D(2018-10-17):
引用 楼主: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了,能说下结果吗?我现在用SH79F161A做MODBUS通信,串口也是工作不正常,同样的程序在STC15F2K32S2却是工作正常的,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