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谁给我个88/89F2051的数据手册

楼主(2017-12-30):
谁给我个88/89F2051的数据手册

网友A:
满大街都是。。。

网友B:
很多东西都可以搜的,首选GOOGLE,GOOGLE搜不到的,百度基本也搜不到。搜的时候多打一些关键字,“+”上什么,就会都加到,“-”呢,都会减去掉。

楼主:
找到了,多谢大家

网友C:
中颖单片机(SH79F081A)中,在pwm章节有句话:“为了产生死区时间,请确保(PWMx周期 – PWMx占空比)>2 x PWMx1的死区时间(x=0,1,2)控制。否则,PWM01/11/21当PWMxS=1时输出高电平,当PWMxS=0时输出低电平。”

网友D:
什么理解不了?

网友C:
(PWMx周期 – PWMx占空比)>2 x PWMx1该如何理解?

网友E:
没用过,帮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