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05-64 单片机的P3.4口,复位时有时为低电平,有时为高电平

楼主(2017-12-30):
MA805-64 单片机的P3.4口,复位时有时为低电平,有时为高电平

网友A:
运行时有问题吗?

楼主:
运行时该脚也不稳定

网友B:
可能是MA805-64 单片机的引脚出问题了

网友C:
换一块单片机试试

楼主:
算了,结贴了,自己先好好想想,先试试,谢谢了

网友D:
复位时,MA805-64 单片机的P3.4口应该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