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两根线每根线单独对一片大面积的覆铜 加电容 是否有意义

楼主(2017-12-30):
两线信号采集的两根线分别对大地加102电容来泻放干扰,那么如果现场设备本身的大地线用户没有接的情况下。如果我在PCB的大地画的面积比较大是否也有意义。因为大面积的覆铜和大地之间形成电容。以上想法是否正确 谢谢。

网友A:
看要来过什么实验,理论上会有用处的。

网友B(2018-02-05):
这个面积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地和内部电路的电源地之间也要有102电容

网友B:
刚刚看到论坛里有另一个帖子,也提到了大地和电源地之间的电容
https://bbs.21ic.com/icview-23929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