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有关keil的问题

楼主(2017-12-30):
大家好,想问下keil uv4编译后build output窗口为什么没有size的信息呢?明明是零错误零警告,也没显示是不是创建成功了hex文件

网友A:
生成HEX文件打勾没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单片机的其他设置都正确啊,比如有的时候没有安装对应的库,虽然能够编译但是不能下载,但是你这是keil 4啊,我怎么似乎看到了stm32的程序

网友C:
没有提示错误说明成功了(先要勾选),到对应目录下去找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单片机的其他设置都正确啊,比如有的时候没有安装对应的库,虽然能够编译但是不能下载, ...

楼上和楼主不是一个网友,keil4和5的设置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