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高效应用stm32的高级定时器1

楼主(2017-12-31):
           stm32  tim1功能丰富。针对pwm输出与tim2只有细小的差别,之前在网上找了一些网友的程序,发现大部分都是基于库文件写的,不能对tim1的pwm输出有深层次的理解,想要最大程度的用好一个片
子的话还是要针对寄存器直接操作,完全了解定时器的运行过程,可以对片子的结构有一定的了解。
           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 和TIM8) 由一个16位的自动装载计数器组成,它由一个可编程的预分频器驱动。
它适合多种用途,包含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 输入捕获) ,或者产生输出波形( 输出比较、PWM、嵌入死区时间的互补PWM等)。
使用定时器预分频器和RCC时钟控制预分频器,可以实现脉冲宽度和波形周期从几个微秒到几个毫秒的调节。
      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 和TIM8) 和通用定时器(TIMx) 是完全独立的,它们不共享任何资源。
       脉冲宽度调制模式可以产生一个由
确定频率、
确定占空比的信号。
在TIMx_CCMRx寄存器中的OCxM 位写入’110’(PWM 模式1) 或’111’(PWM 模式2) ,能够独立地设置每个OCx
输出通道产生一路PWM。必须通过设置TIMx_CCMRx寄存器的OCxPE位使能相应的预装载寄存器,
最后还要设置TIMx_CR1 寄存器的ARPE 位,( 在向上计数或中心对称模式中)使能自动重装载的预装载寄存器。
仅当发生一个更新事件的时候,预装载寄存器才能被传送到影子寄存器,因此在计数器开始计数之前,
必须通过设置TIMx_EGR 寄存器中的UG位来初始化所有的寄存器。 OCx 的极性可以通过软件在TIMx_CCER
寄存器中的CCxP位设置,它可以设置为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OCx的输出使能通过(TIMx_CCER 和TIMx_BDTR寄存器中)
CCxE 、CCxNE、MOE、OSSI和OSSR 位的组合控制。详见TIMx_CCER寄存器的描述。 在PWM模式(模式1或模式2) 下,
TIMx_CNT 和TIMx_CCRx始终在进行比较,( 依据计数器的计数方向)以确定是否符合TIMx_CCRx≤TIMx_CNT 或者
TIMx_CNT ≤TIMx_CCRx。 根据TIMx_CR1 寄存器中CMS位的状态,定时器能够产生边沿对齐的PWM信号或中央对齐的PWM信号。
    根据以上信息的提示,我们可以归纳出寄存器操作的步骤:
(1) 使能相应的定时器时钟线。
(2) 配置tim1四路pwm输出引脚为复用功能输出。

(8) 配置各通道的占空比。
(9) 开启开启OC和OCN。
(10) 最后使能定时器1.
关于分频比和计数装载值的计算:
Tim1的最大时钟频率为72M,假设我们想得到一个频率为4KHZ,
占空比0~100%步进为1的pwm。根据计数器的时钟频率(CK_CNT) 等于f CK_PSC/(   PSC[15:0]+1)。
因为占空比0~100%,步进为1,所以我们要把计数值设为100;比较值设为0-100之间,
实现占空比的调节。计数器的时钟频率(CK-CNT)应为4KHZX100=400KHZ,所以PSC=179;ARR=100.
计算有不明白的可以留言@我。
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RCC->APB2ENR|=1<<11;  //TIM1时钟使能
GPIOA->CRH&=0XFFFF0000;//PA8输出
GPIOA->CRH|=0X0000BBBB;//复用功能输出
GPIOA->ODR|=1<<8;//PA8 上拉
TIM1->ARR=100;//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1->PSC=179;//
TIM1->CCMR1|=6<<4;  //CH1 PWM2模式
TIM1->CCMR1|=1<<3; //CH1预装载使能
TIM1->CCMR1|=6<<12;  //CH2 PWM2模式
TIM1->CCMR1|=1<<11; //CH2预装载使能
TIM1->CCMR2|=6<<4;  //CH3 PWM2模式
TIM1->CCMR2|=1<<3; //CH3预装载使能
TIM1->CCMR2|=6<<12;//
TIM1->CCMR2|=1<<11;//
TIM1->CR1|=1<<7;   //ARPE使能  自动重装载预装载允许位
TIM1->CR1|=1<<4; //向下计数模式
TIM1->CCER|=3<<0;   //OC1 输出使能
TIM1->CCER|=3<<4;   //OC2 输出使能
TIM1->CCER|=3<<8;   //OC3 输出使能
TIM1->CCER|=3<<12;  //OC4 输出使能
TIM1->BDTR |=1<<15; //开启OC和OCN输
TIM1->CCR1 = 20; //设定占空比0~100%
TIM1->CCR2 = 40;
TIM1->CCR3 = 60;
TIM1->CCR4 = 80;
TIM1->EGR |= 1<<0; //初始化所有的寄存器
TIM1->CR1|=1<<0;    //使能定时器3
while(1)
{
//调节占空比或频率
}

}

网友A:
不错啊,我一般用的是通用定时器,tim3,tim5

还有就是鸟哥新年好

楼主:
留着 以后用
      为了提高传输效率我使用 SPI 的 DMA 模式进行传输,测试过程中将 MISO 和 MOSI 短接,直接发送和接收。当数据量为 256 个的时候发送和接收一致。当时数据量为300 的时候后面的20个数据就异常了。下面是我的代码烦请大家帮忙看看,或者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nt ii =0;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Enable SPI2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 Enable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 Connect SPI pins to AF5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3,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GPIO_AF_SPI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Cdfinger_BspCs_HIGH();
        //Cdfinger_Bspdelay_ms(1);
  //Cdfinger_BspCs_LOW();
        SPI_Cmd(SPI2,DISABLE);
        SPI_De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memset(&cdfingerimgtxbuf[0],0x55,COMMUNICATIONLEN);
        /* DMA1 Stream0 channel4 spi tx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Stream4);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2->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cdfingerimgtxbuf[0];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OMMUNICATION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DMA_Priority_Medium;//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DMA_FIFOMode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1_Stream4,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Stream0 channel3 spi rx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Stream3);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2->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cdfingerimgrxbuf[0];//(uint32_t)&cdfingerimgrxbuf[0];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COMMUNICATION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1_Stream3, &DMA_InitStructure);
        //Cdfinger_BspCs_HIGH();

        //发送中断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Strea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接收中断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Strea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SPI_TIModeCmd(SPI2,ENABLE);
        SPI_Cmd(SPI2,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Stream4,DMA_IT_TC,ENABLE);
        DMA_ITConfig(DMA1_Stream3,DMA_IT_TC,ENABLE);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DMA_Cmd(DMA1_Stream4, ENABLE);
  DMA_Cmd(DMA1_Stream3, ENABLE);

void DMA1_Stream4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Stream4,DMA_IT_TCIF4) != RESE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Stream4,DMA_IT_TCIF4);
          DMA_ClearFlag(DMA1_Stream4,DMA_IT_TCIF4);
  }
}

void DMA1_Stream3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Stream3,DMA_IT_TCIF3) != RESE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Stream3,DMA_IT_TCIF3);
          DMA_ClearFlag(DMA1_Stream3,DMA_IT_TCIF3);
  }
}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深度好文

网友C(2019-04-16):
正在了解相关的内容,希望可以得到帮助

网友D(2019-07-18):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E:
有51基础不知道上手怎么样

网友F(2020-08-14):
看看,有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