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2399混响电路

楼主(2017-12-31):
Hi各位元宵佳节快乐
小弟做了(抄了)一块混响电路,结果怎么调试都不正常,器件参数都是我自己填的,不了解参数选择的用途,请大家点拨我下,谢谢

楼主:
电路见下图
我使用函数信号发生器,给MIC输入端输入800mV Vpp 1KHz的正弦波,将14 16引脚的电位器电阻值调至最大,2399的输出端只能得到700mV的正弦波,而且稍加调整电位器,输出波形就失真

网友A:
混响要用双通道示波器看混前与混后的相位差.
其实用喇叭听效果最直观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响要用双通道示波器看混前与混后的相位差.
其实用喇叭听效果最直观有效.

谢谢T叔,请问影响相位差最根本的地方在原理图上的什么地方呢?(之前没搞过运放,**和混响.....惭愧),知道相位差之后需要调节什么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请问影响相位差最根本的地方在原理图上的什么地方呢?(之前没搞过运放,**和混响.....惭愧{:cr ...

这个不是简单的定时延时器,三言两语讲勿清,静下心啃点资料吧.少累哈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把前级(混响之前的电路)调好,或者从现成音源引入外部输入信号,幅值要合适,然后再专门调混响。2399的外围电路按照器件手册给出的典型电路接,应无什么调试难度。调的时候注意使用有源音箱或成品功放,不要用什么示波器,听效果是最直观的。如果楼主有足够的玩音响的经验,对付这类电路的调试,实在是小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把前级(混响之前的电路)调好,或者从现成音源引入外部输入信号,幅值要合适,然后再专门调混响 ...

谢谢chunyang,说实话第一次玩音响。。。。。。

网友C:
感觉又是k歌宝类似的产品

网友D:
现在专业音响使用的混响很少用专用芯片吧,多数是用DSP算法实现。

网友E:
你第8脚不要调节的吗?那是延时用的,如果两个不配合调,出不了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又是k歌宝类似的产品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又是k歌宝类似的产品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第8脚不要调节的吗?那是延时用的,如果两个不配合调,出不了效果!

是指2399的6脚吗?我抄的板子6脚贴的是固定电阻

楼主:
各位大神,被射极跟随器搞晕了,请各位指导

楼主:
电路见照片上铅笔画的,使用的是函数信号发生器,三极管是BC817

楼主:
三极管基极为什么没有直流偏置呢?而且输出端测不到波形,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F(2019-01-31):
正在搞2399的混响,才发现这里有这么多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