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利用TIM1输出6路互补的PWM控制电机

楼主(2017-12-31):
刚接触电机  现在手上有一款开发板 还有个电机  想利用TIM1输出6路互补PWM,来控制电机 不知道如何下手,电机是带HALL传感器的 已经知道HALL的正转和反转的顺序  就是不知道如何让电机转起来 TIM1_CH1 TIM1_CH1N 和 TIM1_CH2  TIM1_CH2N 和 TIM1_CH3 TIM1_CH3N   如何设置?

网友A:
三路pwm相位相差120度就是了
你先做一个可以出一路正弦的

网友B:
控制电机 需要三路输出都是正弦波么? 还有相位差120 是处理三路PWM发生的时间差么?

网友C:
和三相交流逆变是一样的.

网友D:
你是要方波控制还是正弦波控制,
建议先用方波,换向顺序
HALL  1,5,4,6,2,3
驱动A+B-,A+C-,B+C-,B+A-,C+A-,C+B-
这样一个循环

网友E:
网上有一篇**“STM32定时器TIM1输出六路带死区互补PWM波形(一)”描述

网友F: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么,关于输出PWM波控制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