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等长设置 转

楼主(2017-12-31):
等长走线需要先设置MATCH GROUP,然后再自己确定GROUP内的TARGET,这组线就以这条特定的线为基准的.走线的时候想实现完全等长理论上是可行的,当实际很难控制到的.Delta 是指与TARGET的差值,当考虑到PACKAGE内走线长度时,就可以在这个Delta上体现出来.Tolerance是误差范围,是绝对值,譬如:100MIL,就表示+-100MIL.
基本上Constraint Manager底下的Min/Max Propagation Delay是设定大范围的应用,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设定群组的等长要求,设定好Delta : Tolerance(误差范围),因此你应该将等长的范围输入到Delta : Tolerance,就不用在Min/Max Propagation Delay设定精确的要求,因为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不需要设定Min/Max的范围,它只需要设定群组的等长误差.

等长设置图1

等长设置图2

等长设置图3

楼主:
等长设置图4

Delta "差值”的意思。

Delta可设定与Target的偏差值,因此可为0,也可以是正数或负数,Tolerance为与Target的误差.例如Delta : Tolerance 0:5假设Target长度为1000mil其他net线长只要答到995至1005皆符合范围.

在brd中,直接Hight“Constrait Manager"的net.

"Constrait Manager"中的“Unrouted Net Length”就是brd中的“Total Manhattan Length”
Manhattan Length是两点X方向和Y方向距离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