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恒流电路在增加负载电阻时电流变小

楼主(2017-12-31):
输入电压是12V,如图所示希望获得恒定125mA电流,但是在RL电阻变为74欧姆的时候运放703的4脚处测得电压为2.4V,按理来说应该2.5V的,电阻设为50欧姆就为2.5V,这是什么原因?然后把外部供电电压升到15V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外部电源驱动能力不足吗?

网友A:
自己做一下乘法,125mA*74=?,再看看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就应该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B:
“是外部电源驱动能力不足吗?”
倒是可以这么说。确实是电源驱动能力不足,因为电源电压只能达到9V。

网友C:
恒流源,都有个恒流范围问题,增加电阻,不可能无限地增加。

网友D:
假如说输入15V,串RL为80Ω的时候,R25上依旧为2.5V,电流为125mA恒流的话,当10V,那剩下2.5V电压去哪了呢?三个mos管开通后压降可以几乎忽略不计,R15上的压降最多也就0.125V,那剩下的2.3V电压去哪了呢?

网友E:
“三个mos管开通后压降可以几乎忽略不计”,这句话是错的!要成为恒流源,至少一个晶体管必须工作在线性状态,这个晶体管称为调整管,在你的电路中就是最下面的一个,压降就在这个晶体管上。

网友F:
要成为恒流源,至少一个晶体管必须工作在线性状态

网友G(2018-03-03):
74欧姆的采样电阻偏大,0.125*74 = 9.3V,还有管压降,负载压降,总电源才12V,所以参数设置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