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16.6 3D PCB设计详解教程

楼主(2017-12-31):
近年以来Cadence公司在不断的加强 PCB Editor三维的显示能力,可以帮助PCB工程师更直观进行PCB设计。

一、    准备工作

1、 软件版本要求

本操作是针对Allegro 16.62 (SHF2)及以上版本软件。

2、 3D模型来源

可预先到专业的3d Step 模型下载网站上下载相应的3d模型。

如: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搜索你想要的器件3D模型,此处还是以0603为例。

选择需要的模型下载,下载格式选择.step格式的

二、    设置及显示

1、 首先要对使用环境进行设置

1)  env文件设置。路径在:CadenceSPB_16.6sharepcb        extenv,打开,查看是否有设置set step_unsupported_prototype 1,如果没有,就在文件中加上。

2)  Step模型路径设置。如下图示:

1、 设置PCB中的元器件与3D模型匹配

1)进入匹配界面。如下图示:

楼主:
1)匹配设置。

分别在上图示位置选择需要显示3d效果的器件进行匹配,对各参数进行设置以达到理想效果。设置好后

点击Save进行保存。然后可点击Report进行查看匹配结果。如下图示:

1、显示设置。

1)显示之前必须把相应的层打开。

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BOTTOM

MANUFACTURING/STEP3D_ASSEMBLY_ENCLOSURE

2)设置3d显示查看效果。

楼主(2019-07-02):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希望以后多多支持EDA版本,多多支持21ic。谢谢。

网友A:
没有PADS方便啊
ALLEGRO PCB 16.6 3D元件如何方便的旋转?X Y Z 不好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PADS方便啊
ALLEGRO PCB 16.6 3D元件如何方便的旋转?X Y Z 不好控

可能每一个人都需要实现的功能不一样,选择ALLEGRO 是需要对接项目使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希望以后多多支持EDA版本,多多支持21ic。谢谢。                               ...

这个Allegro用起来还是不错的,以后使用多了,觉得也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1)匹配设置。分别在上图示位置选择需要显示3d效果的器件进行匹配,对各参数进行设置以达到理想效果。设置 ...

这个3D的效果,都是Allegro 16.6 自带的一些,就是模型少了一点,感觉还不错的。

网友A(2019-09-03):
PADS VX 2.3的很好!关键是个人感觉比较方便 ,ALLEGRO 3D那个X Y Z 重叠位置时 好难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VX 2.3的很好!关键是个人感觉比较方便 ,ALLEGRO 3D那个X Y Z 重叠位置时 好难调整。

    Allegro有很多其他分享的3D库文件。可以自己来试试。

网友B:
有没有中文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不错不错

Allegro 16.6 3D PCB设计非常的简单,后期可以多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中文版的

是指的中文版的Allegro 16.6的软件吗?还是需要什么其他的软件呢

网友D(2019-12-05):
请问set step_unsupported_prototype 1这个文件在env里怎么添加,里面有好多东西,不知道以什么格式什么位置添加

楼主(2020-04-30):
不客气,建议能多多分享资料,参加21ic的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