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adence Allegro 16.6的PCB 3D逼真效果的实现和3D封装库的制作 转

楼主(2017-12-31):
Cadence Allegro 16.6 的 PCB 3D 逼真效果的实现和 3D 封装库的制作
使用软件:Cadence SPB 16.6/Allegro PCB Editor( 035 补丁 )

注意事项:在 SPB16.6 原始版本上还没有导入 3D 模型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是在其后发布的补丁中更新的 一个功能,所以如果您想体验这个功能,请安装补丁(目前最新补丁为 035,界定日期 2014.10.01)。
本文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对 Cadence 16.6 中的 3D 功能进行说明:
z 软件环境的设置和 STEP 模型库路径的设置。
z STEP 模型的指定
z PCB 板级模型 STEP 的指定(就是当 PCB 布局完成的时候,对不同封装的元件进行 step 模型的指定) z 元件封装中指定 step 模型或是 allegro 3D 封装库的制作
1、软件环境的设置和 STEP 模型库路径的设置。
安装完成Cadence16.6 软件之后,安装“Hotfix_SPB16.60.035_wint_1of1.exe”
(安装补丁要按照安装和**操 作步骤进行,否则容易出问题。),然后打开allegro PCB ,(注意: 035 号的补丁是不需要在 Setup- 》 User Preference 的“Unsupported ”中设置的,不然你找不到Setup_unsupported_prototype 这个选项)。仍然打开 “User Preference”,在“paths-library ”中找到“steppath ”,指定STEP 模型库的路径(和平时添加封装库的操作方法一 样)。

上述添加的模型库路径为自己设定。如果没有准备step 模型,可以到网上去寻找,有一个 3D 模型网站里有很多 常用的 3D 模型可以供大家下载,网址是h ttp://www.3dcontentcentral.cn/,我就是在这个网站上寻找 3D 模型 的。将从这个网上下载下来的 3D--step 模型,放到指定的目录中,allegro 软件就能够找到它了。

A :STEP 格式文件的名字不能使用非法字符,比如圆括号,方括号等等,虽然软件能找到这些文件,但是 加载失败,如下图,最好使用下划线命名,免得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文件名不合法,加载失败 B:装配体保存的 step 格式在这个软件中显示不出实体,请不要用装配体直接保存 STEP 文件。
解决办法为: 把装配体文件先保存为 part(*.prt;*.sldprt),也就是零件格式,然后再打开这个零件文件,另存为 step 格式即 可,这样 allegro 这个软件就能显示你的 3D 模型了。
2、STEP 模型的指定

完成步骤 1 之后,就可以在 allegro 中对元件进行 step 模型的指定了。打开菜单“setup-Step P ackaging
Mapping ”即可打开 STEP 模型指定的对话框,如下图:

上面红框内是 PCB 上封装列表,下面蓝绿色框是库中的 STEP 模型列表,指定步骤很简单。

支持

楼主:
在红框中选定 PCB 上的封装,然后在绿框中选中对应的 STEP 模型在右边的视图中就能看到两个 3D 视图的 对比,如果 3D 视图有明显的偏移,那么需要在“Map STEP Model”中调整 step 模型的相对坐标使其与 PCB 中 的封装位置一直,视图预览窗口下面有些视图辅助的功能,介绍如下:

View :浏览视图的方向,有正视图(front )、顶视图(top )等

Transparent :模型透明化设置

Overlay :将 PCB 封装与 STEP 模型重合

Hiede board:隐藏 PCB 板,勾选此项浏览视图中将只显示封装和模型。
?:显示 STEP 模型的颜色 。 以下为一个例子,通过这个例子简单介绍如何借助视
图辅助功能来调节 STEP 模型位置。

比如上面视图中的两个元件,我们可以看到 STEP 模型有明显的偏移。首先勾选 overlay 将两个模型重叠

然后调整视图角度,在 view 中选择“back ”,调整如下

可以看到 PCB 封装与 STEP 模型在 X 轴上有偏移,我们需要将 STEP 模型的 X 轴坐标增加一些,经过几

次尝试,X 轴坐标增加 2.1 比较合适。

然后将 View 调整为“left ”,可以观察到模型与封装在 Y 方向上有偏移,调整为“-0.75 ”

如有必要可以切换到其他 View 看下吻合效果

楼主:
如果模型方向不对的话可以调整 Rotation ,上下有偏差的可以调整 Z 轴相对位置。调整完有位置偏差的器
件可以需要点击 save 保存(每编辑一个元件都需要 save 一次),然后直接点击“3D ”图标来显示整版的 3D 效 果图。

如果在整版的效果图中发现有位置不合适的元件,需要重新调整位置。

3、PCB 板级模型 STEP 的指定(就是当 PCB 布局完成的时候,对不同封装的元件进行 step 模型的指定)
首先在“Step packaging mapping ”对话框中点击“Add mech”

弹出上面的对话框,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地方输入的名字不能将软件给的前缀删掉,必须带这个 前缀才不会报错。我们在这个地方输入“AGE ”,那么“Step packaging mapping ”的封装列表里面会出现一个 名为“STEP3D_MECH_AGE”的封装,它的预览视图是整个 PCB ,然后在下面添加整板的 shield
从图中看到我们整板指定了 Step 以后,step 模型的位置并不正确,调整 STEP 模型的位置
o Rotation X: 270.0
o Offset X 10.00 Y: - 26.8 Z: 20.00

调整以后的效果如下图:

楼主:
点击 3D 视图,浏览整版 3D 视图。

4、封装中指定 STEP 模型或是 allegro 3D 封装库的制作
因为在封装中指定 STEP 模型的方法与在 PCB 中指定的方法一致,这里以 0805 贴片封装为例进行演示。
双击
0805.dra 文件打开 0805 的封装,

楼主:
未加载 3D 模型的效果

备注:高度的设置(对 Place_Bound 而言)

打开菜单“setup-Step Packaging Mapping ”

按照前面的方法指定 STEP 模型及位置,对于视角方向、器件的旋转和坐标定位 请参照第二步骤 STEP 模 型的指定 的详细操作步骤

3D 效果
保存退出,Allegro PCB Editor 再次调用这个封装的时候会自动加载 STEP 模型。
重复第 4 步骤的操作,对每个元器件封装加载 3D 模型并保存,这样 3D 模型库就建好了,PCB 调用的时 候会显示逼真的 3D 效果。

这是已经加载成功的 B 型钽电容 3D 模型效果

楼主(2019-05-30):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

以后多多支持这个版块。

网友B(2019-10-23):
引用 楼主:
未加载 3D 模型的效果
备注:高度的设置(对 Place_Bound 而言)

谢谢分享,,,,,

网友C(2019-12-11):
我在按操作步骤操作时,未找到Setup_unsupported_prototype,版本是17.2,打过补丁

网友D:
感谢分享,想学习这个,有人有教程吗?

网友E(2020-03-11):
顶,做个记号

楼主:
多谢,希望多多在论坛分享资料,活动多多,资料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