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锂电池的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7-12-31):
请教大神指点 锂电池的电流检测电路,左边接分流器,右边接单片机。

网友A:
如果说检测电流 ,要和MCU有关的,有检测电流检测电压,如果是检测电流,用采样电阻,如检测电压一般是分压进AD, 然后单片机等MCU 进行计算。
单纯的硬件检测电流不是这样的

网友B:
这样搭出来的电路,检测锂电池电流感觉就不可能

网友C:
其实现在有好多电池监控芯片
比如LTC2943,TI的电流检测芯片INA282

网友D:
将分流器串联到电池组放电回路中,通过检测分流器两端的电压,再根据分流器电阻大小计算出电池组的电流大小,行吗

网友E:
分流器两端电压一般很小,所以要对其进行放大。通过差分放大电路将分流器两端电压放大后,输入单片机ADC转换器,  请问你有什么想法可以提一下吗?

网友F:
使用单片机进行检查,就是这种方法,差分放大然后AD转换,单片机计算

网友G:
ADC的精度与位数相关,与基准电压无关。
用基准电压,应该使ADC的转换范围和基准电压相等,基准电压略高于待测电压可能的最大值。
用两个电阻对电池电压分压,后接一个电压跟随器,然后输出给 ADC,这样测量精度不高